水泥厂余热发电跳闸

楼主(2016-07-19):
我单位的余热发电机组频繁跳闸,PT柜显示B相弧光接地,B相一次保险坏,有一次打雷还把B相电压互感器烧坏,检查之后也没有发现问题,最近两次跳闸又显示A相光接地,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对地绝缘,相间绝缘,绝缘性能要测试。

网友B:
有可能是瞬间拉弧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继电器误动作

楼主:
噢,谢谢,得等停下来时,再好好的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