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台达

楼主(2016-07-19):
台达伺服B2  用PLC位置控制  怎么立即启动和停止  而没有平滑动作    (和驱动里JOG调试动作一样可以立即停止和启动)

网友A:
使能一直开着,脉冲立即给,立即关。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B:
那些用于平滑处理的参数都要去掉

网友C(2018-02-23):
加减速就很困扰我

网友D(2018-04-26):
你用的是不是PLSR命令,用PLSY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