砼泵机维修保养规程

楼主(2016-07-19):
(一)泵机转运后检查:
1.检查供电电源:电源应为380V/50HZ,允许电压±10%范围内波动,电源容量要满足泵机要求。
2.检查电箱、电缆:泵机供电电源要求单独设立相应容量的空气开关,并直接接入电网,不得同基它大型用电设备共用。接入泵机的电缆线采用三相五芯电缆,要确保有足够的过流面积。
3.检查接地电保护:泵机接地线应就近插入潮湿土壤中,接地电阻不大于4Ω。
4.泵机就位检查:泵机要放在水平、密实的地面上,不能放在坡地上。用四支腿支承泵机的重量,轮子悬空,放置应平稳。
5.给排水检查:泵机位应设排水沟,泵机附近应有自来水水源。
6.整机全面检查:泵机位应设排水沟,泵机附近应有自来水水源。
7.检查电箱:检查所有电器元件、电缆线、保险、有无断线、脱线、接触不良、短路,各触头螺钉有无检脱,各断路器、熔断器完整无破损,熔丝熔体无断裂或缺件。远控器、工作行灯工线正常,线路无破损。
(二)班前、班中检查,班后保养
1.检查电器系统:电源相序正确,电动机转向正确,电箱上各指示灯正常,泵机启动正常,远摇操纵盒工作正常。
2.检查油箱、油量、油质:油箱中液压油油面应在液位计规定的范围同,且液压油应透明、无乳化或浑浊现象。
3.检查切害环、眼镜板间隙:切割环和眼镜板间应配合紧密,眼镜板同切割环无较大磨损,缝隙小于2mm,实际操作中以清洗时能泵出清水为宜。
4.检查泵活塞:砼缸后活塞应密封良好,无砂浆渗入水箱。
5.检查油脂润滑系统:油脂泵工作正常,油脂箱子应保持足够的油脂量,油脂分配阀上的分配显示杆动作均匀正常,油脂润滑点应有油脂溢出。
6.检查搅拌装置:搅拌装置正、反向运转正常,无异常及卡死现象。搅拌叶片无变形,系统压力无异常。搅拌器轴密封件无破损。
7.检查砼泵送系统:正常泵送状态下,反抽操作、油缸、摆管运行顺序正确、到位。动作换向时无异常。搅拌器轴密封件无破损。
8.检查液压油温度:液压油温度不应超过550C,若在冷却风扇工作正常的情况下,油温异常升高,应停机全面检查。
9.检查液压系统:液压系统应无漏油、渗油现象。滤油器真空表读数应在正常范围内。泵机工作时各液压表表值应在正常范围内,无异常波动。
10.停泵后清洗:泵送完毕后,清洗砼缸、摆管、搅笼内的残余砼,清洗机身水泥浆,放空水箱,清洗砼输送管,关闭箱内总电源。
(三)日常保养及实际工作300小时后的保养
1.进行班前、班后保养的全部项目。
2.检查眼镜板、切割环、砼缸保护环,拆下这些部件,对磨损部位进行修补或更换。
3.检查S管前后密封件:拆下S管前后支承部位的密封件,对磨损超标的部件应更换,对局部磨损又不影响使用的应重新调整安装位置。
4.检查S管及前后支承的磨损:S管磨损严重应加以修补,S管前后支座,若磨损超标应更换或重新调整安装位置。
5.全面清洗油脂润滑部位的油孔,确保个部位油孔畅通,并在泵送砼前,运转油脂泵,使各润滑部位有油脂益出。
6.检查搅拌机叶片磨损及搅拌轴密封:检查搅拌叶片磨损及轴承密封情况,必要是加以修补更换。
7.检查压油及更换搅笼齿轮油:检查液压油油质,更换搅笼齿轮油。
8.检查蓄能器的气压:检查蓄能器的气压,压力不够及时补充氮气。
9.整机调试检测:泵机维修完毕后,对整机空机调试,使性能参数符合要求。

网友A:
这个很实用,很少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