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机油压力不足一定要看

楼主(2016-07-19):
柴油机的润滑系统主要由油底壳、机油泵、机油滤清器、散热器、主油道、分油道、机油压力过低报警传感器、机油油温过高报警传感器、限压阀和旁通阀组成。造成挖掘机机油压力过低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根据诸多维修案例,机惠365总结出造成机油压力过低的元凶主要有十二个,下面一一列举……

一、机油泵磨损

机油泵泵轴与衬套之间的间隙、齿轮端面与泵盖的间隙、齿侧间隙或径向间隙因磨损而过大时,都会导致泵油量减小,使机油压力下降。此时应更换磨损的挖机配件,研磨泵盖内平面,使之与齿轮端面的间隙恢复到标准范围机油油量不足。

二、机油泵不转

如果机油泵的驱动齿轮与驱动轴的平键损坏或者脱落;集滤器破损使机油泵吸入异物,齿轮被卡死,都会使机油泵停转,机油压力降为零。此时应更换损坏的平键或集滤器。

三、机油油量不足

如果机油油量不足,会使机油泵的泵油量减小或者因进入空气而泵不上油,使机油压力下降,曲轴与轴承、缸套与活塞都会由于润滑不良而加剧磨损。因此,应在每天工作之前检查油底壳中的油位,保证油位的正常,不足时应添加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型号的机油。

四、发动机温度过高

如果发动机冷却系水垢过多、散热不良、长时间超负荷作业或者喷油泵的供油时间过迟等都会使发动机过热,加速机油的老化、变质、变稀,从各配合间隙中泄漏,压力降低。应清除水垢、调整供油时间、让发动机在额定负荷以内工作。

五、主轴承与连杆轴承的配合间隙增大

发动机长期使用后主曲轴与连杆轴承的配合间隙逐渐增大,泄漏增加,机油压力便下降。此配合间隙每增加0.01mm,压力就下降0.01MPa。此时,可修磨曲轴,选配新的连杆轴承和主轴承,恢复其配合间隙。

六、机油散热器漏油

外漏会污染发动机表面,压力下降;内漏使机油进入水箱,冷却系的散热效果变差,发动机过热,机油变稀,压力下降。拆下散热器,修理或更换,恢复其功能。

七、旁通阀损坏

为了保持主油道的正常油压设有旁通阀,如果其调压弹簧软化或调整不当,阀座与钢球的配合面磨损或者被卡住而关闭不严时,回油量增加,主油道的压力就会下降。此时应拆下旁通阀进行检查,最后把压力调整到正常范围。

八、压力传感器失灵或油道堵塞

如果压力传感器失灵或主油道至压力传感器的油道堵塞而油流不畅时,机油压力就会下降。可做如下检查:发动机怠速运转,松开油管接头,观察油流的情况,判断故障部位,更换压力传感器或清洗油道。

九、限压阀设定压力过低

在润滑系中,油泵泵送的机油在到达发动机各润滑部件之前,必须保证适当的压力。如果限压阀设定压力过低、调压弹簧变软或者密封面泄漏,都会造成设定压力过低。此时应调整限压阀使压力恢复正常。

十、机油牌号不合适

如果选用的机油不合适或劣质机油,发动机运转时就会因粘度过低而加大泄漏,压力降低。应正确、合理的选用机油,适应不同的机型或季节。

十一、机油滤清器堵塞

当机油滤清器堵塞而不能流通时,设在其底座上的旁通阀被打开,机油不经过滤直接进入主油道。如果旁通阀的开启压力设定过高,当机油滤清器被堵塞时就不能及时打开,机油泵压力就会上升,内漏就会增加,对主油道的供油量减小,机油压力就会下降。应保证机油滤清器的清洁;正确调整旁通阀的开启压力,及时更换或者修复损坏的元件或者配合面,恢复其正常的工作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