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C320变频器无显示

楼主(2016-07-19):
敬请高人指点,

以修会友

网友A:
不显示原因很多的,首先看看输入端是否有问题,接着检查充电电阻,再者就是检查开关回路,一般就是这几个原因

网友A:
如果不行的话,可以发过来,我来帮你修,我是山东这边的,快递也很方便

楼主(2023-11-08):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行的话,可以发过来,我来帮你修,我是山东这边的,快递也很方便

老板已解决问题,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