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位置控制时CW/CCW方式能接受到上位机脉冲,但90度相位接受不到

楼主(2016-07-19):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求指教!!

具体操作如下:

电机JOG运动正常,且已使能

设置PN200为4时(90度相位差),驱动面板UN00C检测不到输入脉冲,电机不转

设置PN200为1时(CW+CCW),驱动面板UN00C能检测到输入脉冲,而且不知为何无论CW还是CCW电机均为反转

网友A:
兄弟,电机不转是怎么回事?搞定了吗?

网友B:
您知不知道上位机脉冲是什么格式?比如,是不是脉冲/方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