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运用问题

楼主(2016-07-19):
写了段宏指令

GetData(day[0], "MODBUS RTU", 4X, 25487, 18)

SetData(day[0], "Local HMI" , RW, 70, 18)

发现只能传第一个数据,其他的都传不了。改成下面这样

GetData(day[0], "MODBUS RTU", 4X, 25487, 1)

SetData(day[0], "Local HMI" , RW, 70, 1)

GetData(day[1], "MODBUS RTU", 4X, 2#25487, 17)

SetData(day[1], "Local HMI" , RW, 71, 17)

发现下面那段完全没用。全部改成一对一传才可以。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应该是你的地址超范围了。

2,根据上下宏指令作对比,原本是不是想把18块MUDBUS设备的第25487个地址的值读取上来,若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就是你写的宏指令有问题,读每台设备的数据必须费开读,若是从某一台设备里面读18个数据的话,你才可以这么写,所以呢,最好说明你的意图还有下位机的地址,这样才能帮你分析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应该是你的地址超范围了。2,根据上下宏指令作对比,...

我这个是屏和18个仪表通讯,用宏指令读18个仪表第25487个地址的值。但是好像只能单个单的的读。有没有办法一起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1,应该是你的地址超范...

你这样的话,只能一对一去读,若嫌麻烦,就用for循环:

var0=1

for i=0 to 17 step 1

    GetData(day[i], "MODBUS RTU", 4X, var0#25487, 1)

        if var0>=18 then

           var0=1

        esle

           var0=var0+1

        end if

next i

SetData(day[0], "Local HMI" , RW, 70, 18)

这个思路,具体问题你自己解决吧,主要是通讯#前面的VAR0的问题,VAR0你参考系统寄存器(具体地址记不得了),其中有一台通讯不上的话,有可能造成程序执行不下去了,这个你参考宏指令关于GetData与GetDataEx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runlj...

谢谢  我试试看。不好意思由于我刚开始学威纶宏指令,不太清楚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

for i=0 to 17 step 1

    GetData(day[i], "MODBUS RTU", 4X, var0#25487, 1)

        if var0>=18 then

           var0=1

        esle

           var0=var0+1

        end if

在宏指令列表里面除了GetData其他几个没有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runlj...

离线模拟没问题,怎么下到屏内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前进不...

主要是这个变量(var0)应该与一个系统寄存器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