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的模拟量电压转换成0-20mA的电流信号

楼主(2016-07-19):
大家好!

有一个使用要求长距离的传输模拟量信号,因为0-10V的电压信号不稳定,所以考虑使用0-20mA的模拟量信号进行远距离传输,因为模拟量输出设备是0-10V电压类型的,模拟量采集设备也是0-10V类型的,所以想通过在模拟量输出设备端加一个500欧姆的精密电阻把0-10V的电压信号转换成0-20mA的电流信号进行远距离传输,然后在采集设备旁边在加一个500欧姆的精密电阻把0-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为0-10V的电压信号。

以上的应用只是一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如果行得通可靠性又如何?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电缆没有电阻么???

网友B:
直接加电阻不会精确的确是啊我

网友C:
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或许会有误差!尤其当你这个信号参与逻辑控制的话,不建议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或许会有误差!尤其当你这个信号参与逻...

逻辑控制反而没事,逻辑是电平跳变的信号突变,与信号的小范围改变没有多大影响。

0-10V的电压是一个恒压源,使用电阻转换为0-20毫安信号的过程不是恒流源,只是一个取样变化的无源信号,这个信号受电路传输的电阻影响,因为是串联电阻关系。

而要想使用电压变电流的关系来传输信号则需转化后的电流信号为恒流源,只有是恒流源才不会受电缆传送中电缆的电阻影响,信号才不会发生改变。

所以电压变电流不是那么简单的串联一个电阻即可实现,要是这样现场变松仪表何须在内部单独设置信号输出转换板,直接串上个电阻不就完了。。。

网友D:
理论都不行,因为信号电源内阻

网友E:
你可以加一个电阻模拟线路电阻做个实验,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F:
加一个信号转换器吧,把0-10V信号转换为0-20mA.转换器也很便宜

网友G:
想法是好的,可是不行……建议直接加两块隔离器来实现你的"想法"

网友H:
直接回答你,不行。

0-10V信号串联500欧美电阻,无法变为0-20mA的。

而0-20mA通过一个500欧姆电阻,则可以将电流信号变为0-10V电压信号的。

扩展阅读:0-10V转换为0-20mA,可以使用隔离模块

0-20mA转换为0-10V,可以使用电阻,也可以使用隔离模块产品。

网友I:
看你的传输距离是多少,如果距离比较长的话,可以考虑用远程无线模拟量模块,就是加一对模块,信号输入端接一个,控制端接一个,成本大概是900元/对,我有类似项目是这么做的,好处是不用考虑怎么布线距离几公里之内都可以,坏处是成本相对比线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回答你,不行。0-10V信号串联500欧美电阻,无...

 0-20mA转换为0-10V是并联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