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程序不能自动复位?

楼主(2016-07-19):
步进程序不能自动复位?

我用的是台达PLC,写入程序后,按启动开关可以运行,但是运行结束后再按开关就没反应了,需要给PLC断电再给电才可以?

网友A:
程序发出来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B:
没有构成循环,程序问题!建议上传程序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构成循环,程序问题!建议上传程序分析一下

多谢指点,确是循环未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