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P-X0L40脉冲输出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6-07-19):
买了一个松下PLC,FP-X0L40R .想控制一个伺服电机,电机的行程是确定的。为600mm。使用脉冲输出控制的方式,速度与时间成梯形。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分别是0.1S,最高转速是3000r/min。电机转一圈,走20mm。

我看了一下松下FP-X0的编程手册,了解了脉冲F171指令,大概能模仿着写出程序。但是电机的控制不是有开关量的么。脑子有些混沌。诚邀前辈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设置好电子齿轮比,电机转一圈走20mm,那么你走600mm的行程需要转30圈,如果你设定的是1000个脉冲一圈的话,那么你总的脉冲数应为1000*30=30000个脉冲,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电子齿轮比,电机转一圈走20mm,那么你走600...

的确如此,如果设定的是a个脉冲/圈,则总共需要输出的脉冲数是30a。

这是松下PLC相关FP-X0的编辑手册上的介绍(关于梯形图)。我的疑问是如何把它转换为实际需要的完整程序。

楼主:
这是我的开关量控制。最开始的思路就是通过开关量控制单个伺服电机正反转和启停。

网友B:
看我的帖  有你需要的

网友C(2016-10-22):
这个要真功夫不是吹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