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和labview

楼主(2016-07-20):
Galil和Labview怎么连接啊。。有没有例程啊。。邮箱fwhot_2009@163.com

麻烦了

网友A:
galil官网提供的labview使用galiltools通讯库的开发例程,已经发往您的邮箱。

楼主:
谢谢刘工,已经收到。。

网友B(2016-10-09):
引用 网友A:
galil官网提供的labview使用galiltoo...

刘工能否发一份给我呀  谢谢了  QQ535947442

网友A:
刘工能否发一份给我呀  谢谢了  QQ535947442

您给我留个邮箱吧,我不用qq很多年了,很多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刘工能否发一份给我呀  谢谢了  QQ53594744...

好的  majiaqqw123@163.com  太感谢了

网友C:
刘岩利 刘工能否发一份给我呀  谢谢了 2279719363@qq.com

网友A:
楼上两位,邮件已经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两位,邮件已经发了。

哈哈  已经收到下载了  感谢刘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两位,邮件已经发了。

收到了,多谢刘工

网友D(2017-04-12):
引用 网友A:
楼上两位,邮件已经发了。

可否发我一份,区区号:2310649846,谢谢刘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galil官网提供的labview使用galiltoo...

刘工,这个也发我一份吧,我看看有没有和我的不同的借鉴借鉴,邮箱ablin66@163.com。我的labview是2012版本的,请您不要发高于这个版本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否发我一份,区区号:2310649846,谢谢刘工!

我已经不用对疙瘩很多年了,自从他和360对撕以后,这两家的产品就都不再出现在我的电脑上了。

您还是给我个邮箱吧

网友A:
对: 大思想小世界刘工,这个也发我一份吧,我看看有没有和我的不同的借鉴借鉴,邮箱ablin66@163.com。我的labview是2012版本的,请您不要发高于这个版本的、、、谢谢。内容的回复!

邮件发了,galil网站上说这个例程适用于labview 8.0-11.0。而且,galil网站上的例程都是非常简单的,只是连接一下控制卡,现实几个基本信息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A:
galil官网提供的labview使用galiltoo...

 刘工能否发一份给我呀  谢谢了 490902045@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刘工能否发一份给我呀  谢谢了 490902045@qq.com

刚刚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galil官网提供的labview使用galiltoo...

刘工您好,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ljq19924@163.com

网友H(2017-11-16):
刘工,麻烦也发我一份,谢谢你!38927715@qq.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A:
galil官网提供的labview使用galiltoo...

刘工,麻烦也发我一份,谢谢你。38927715@qq.com

网友I:
刘工,麻烦也发一份给我,邮箱879707936@QQ.com,谢谢!

网友J(2019-03-18):
引用 网友A:
galil官网提供的labview使用galiltoo...

刘工好,能麻烦您也发我一份吗?非常感谢!邮箱951787238@qq.com

网友K(2019-08-15):
引用 网友A:
galil官网提供的labview使用galiltoo...

刘工,谢谢分析,麻烦也发我一份,451039894@qq.com

网友A:
邮件已发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galil官网提供的labv...

网友L(2020-01-07):
引用 网友A:
galil官网提供的labview使用galiltoo...

刘工,您好!我是一名入门小白,也想要一份资料。liyansccd@163.com,这是我的邮箱,谢谢刘工。

网友M(2020-03-06):
引用 网友A:
galil官网提供的labview使用galiltoo...

刘工,能不能帮我也发份,想学习学习,谢谢了。

905375194@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galil官网提供的labv...

邮件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M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刘版主您好,请问DMC2163使用网口与工控机通讯,如果想在上位机界面显示MG的提示信息,可用什么方法实现,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M ...

您所说的“上位机界面”是指什么?是galil官方的调试工具,还是您要自己编写的软件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

刘版主您好,我所说的上位机界面是指我们自己编写的winform程序,现有两个问题点:1、MG提示信息如何显示在上位机界面的控件上(如文本框);2、在dmc程序中定义的变量(如count,num等变量)如何在上位机程序中对这些变量赋值?【该含变量的dmc程序已通过XQ下载至运动控制器(型号:DMC-2163)】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Vicky2...

1、首先,您用的什么版本的api在做开发?不同版本的api函数或者方法的名称和使用有点差异。其次,您所说的 MG 是指您下载到控制器程序中的MG指令(一半不建议这样使用),还是您的oc上的程序要用MG查询点什么?

2、这些变量是属于控制器的,他们的名称对于上位机并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您在上位机程序中定义了同名变量,除了增加自己的混乱一位,也没有任何好处),只是字符串而已。如果,您要给控制器上的变量,例如num,赋值为100

那么,您就要自己构造一个字符串“num=100”,然后把这个字符串当作一般的指令发送给控制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

刘版主您好,关于以上问题回复

1、我安装的软件版本名称是GalilTools-1.6.4.578-Win-x64,上位机开发工具是vs2010,关于MG指令的程序下载到控制器可能做法不妥当,我目前的需求是在上位机程序中使用MG查询变量(该项可简单使用,如查询速度,加速度,运行状态等)和显示提示信息【该项尚不明确如何实现】。另外,关于信息显示的问题,我在用户手册上有看到MG的以太网口用法示例:MG{Ec} "Hello"将信息“Hello”发送到端口#3。鉴于此条示例,我是想着把一些提示信息通过MG命令发送到上位机开发程序用户界面,如可以,那么{Ex}中的x(即端口号)又是如何指定或确定的?以及如何在上位机程序中接收该提示信息?

2、根据版主回复,现已理解并尝试学习使用该方法,多谢!

网友A:
如果用的是galiltools的话,那么向控制器发送指令的函数/方法是

string Galil::command(string command = "MG TIME", string terminator = "\r", string ack = ":", bool trim = true)

返回的字符串就是指令的反馈,您要自己把字符串转换为数字。如果指令本身有错,返回的字符串会是一个问号。识别查询出错,这本身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步骤。

另外一个是

double Galil::commandValue(string command = "MG TIME")

这个是直接返回数值的。

至于如何把一个数字显示在软件窗口中,这个,与控制器的应用无关了,看您的vs2010的手册吧。

如果一定要显示控制器内部MG指令的信息,建议不要用MG{Ec} "Hello"的方式,而是在程序执行后,用WH指令查询当前实际使用的通讯句柄标号,然后用CF指令指定信息输出句柄,这样兼容性好一些。

在pc上接收这些信息,用到的是方法/函数是

string Galil::message(int timeout_ms = 500)

这个函数只能得到之前发送的信息,如果要不遗漏信息,就要不断的定时循环执行这个函数。得到的不止有MG指令要显示的内容,还可能有控制器自身的出错信息,比如程序执行到哪一行发现错误执行不下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galiltools的话,那么向控制器发送指...

谢谢刘版主,找到思路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galiltools的话,那么向控制器发送指...

刘版主您好,刚刚我在galiltool终端工具测试结果如下,请问count变量值是750.0000 而为何输出后面还有一个0.0000是什么值?image.png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用的是galiltool...

您看到一个奇怪的0.0000,是因为控制器收到了奇怪的命令。要输出变量count的值,您可以用

MG count

也可以用

count=

但是把两个结合起来,控制器就混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

谢谢刘版主,测试成功!

另外,在说明手册中介绍两轴直线/圆弧插补时,多次提及指定坐标系,请问为何及如何指定坐标系(S,T),S,T坐标系的指定是否与伺服运行机构的搭建或设置有关,望版主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Vicky2...

不知道如何指定坐标系,您一定没有注意到指令手册上有一个 CA 指令。

S与T之间没有预设差异,除了名字不同。

网友D(2020-04-10):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

刘版主您好,

近两天测试遇到如下问题,DMC-2163运动控制器A-F轴均可使能电机,唯独A轴发送运行命令如IPA=1000,在Galiltool终端调试无法收到编码器反馈值(TPA),其他五轴使用相同运行指令可正常接收编码器反馈值(TPB~F),这种情况大概是哪些原因造成的,会是硬件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Vicky2...

那要看“在Galiltool终端调试无法收到编码器反馈值(TPA)”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是根本没有反馈的报错,还是反馈固定为0,或者反馈只在0~1或0~-1之间变化,还是反馈值有变化,但是与实际电机的状态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

刘版主您好,

       TPA的反馈值始终是0,没有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

刘版主您好,

       刚刚测试观察,使用JG点动模式连续点动时,TPA的反馈值是在0~-1之间变化的,现象是0值居多,偶尔跳变成-1,然后马上又跳变成0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Vicky2...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相当大。A相和B相的信号有一相没有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