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常用流量计原理介绍

楼主(2016-07-20):
一、差压式流量计

1、孔板流量计(标准孔板、喷嘴)

    1)原理

    充满管道的流体,当它们流经管道内的孔板时,流束将在孔板处形成局部收缩,从而使流速增加,静压力低,于是在孔板前后便产生了压力降,即压差,介质流动的流量越大,在孔板前后产生的压差就越大,所以可以通过测量压差来衡量流体流量的大小。这种测量方法是以能量守衡定律和流动连续性定律为基准的。

    2)结构

(1)节流件:标准孔板、标准喷嘴、长径喷嘴、1/4圆孔板、双重孔板、偏心孔板、圆缺孔板、锥形入口孔板等

    (2)取压装置:环室、取压法兰、夹持环、导压管等

    (3)连接法兰

    (4)测量管

2、文丘里管流量计

    1)原理

  内文丘里管由一圆形测量管和置入测量管内并与测量管同轴的特型芯体所构成。特型芯体的径向外表面具有与经典文丘里管内表面相似的几何廓形,并与测量管内表面之间构成一个异径环形过流缝隙。流体流经内文丘里管的节流过程同流体流经经典文丘里管、环形孔板的节流过程基本相似。内文丘里管的这种结构特点,使之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类似孔板节流件的锐缘磨蚀与积污问题,并能对节流前管内流体速度分布梯度及可能存在的各种非轴对称速度分布进行有效的流动调整(整流),从而实现了高精确度与高稳定性的流量测量。
    2)结构

常见流量计原理介绍

3、均速管流量计、毕托巴流量计(皮托管原理式)

    1)原理

    在皮托管头部迎流方向开有一个小孔称为总压孔,在该处形成“驻点”,在距头部一定距离处开有若干垂直于流体流向的静压孔。各静压孔所测静压在均压室均压后输出,由于流体的总压和静压之差与被测流体的流速有确定的数值关系,因此可以用皮托管测得流体流速从而计算出被测流量的大小。

    2)结构

  皮托管流量计是一根弯成直角的双层空心复台骨,带有多个取压孔,能同时测量流体总压和静压力。与差压变速器、流量显示仪配套使用。

二、电磁流量计

    1)原理

    采用电磁感应原理测量介质流体流速的电磁流量计,它在管道的两侧加一个磁场,被测介质流过管道就切割磁力线,在两个检测电极上产生感应电势,其大小正比于流体的运动速度。电磁流量计的特点是没有可动部件和凸出于流体中的零件,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可以用于测量酸、碱、盐溶液、煤浆、矿浆、砂浆灰泥、纸浆、树脂、橡胶乳、合成纤维浆和感光乳胶等各种悬浮物、气化汽和粘性物质的流量。

    2)结构

    电磁流量计简单说是由流量传感器和变送器组成的。

常见流量计原理介绍

    流量传感器是把流过管道内的导电液体的体积流量转换为线性电信号。其转换原理就是著名的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即导体通过磁场,切割电磁线,产生电动势。流量传感器的磁场是通过励磁实现的,分直流励磁、交流励磁和低频方波励磁。现在大多流量传感器采用低频方波励磁。

变送器是由励磁电路、信号滤波放大电路、A/D采样电路、微处理器电路、D/A电路、变送电路等组成。

三、涡街流量计

    1)原理

  涡街流量计是应用流体振荡原理来测量流量的,流体在管道中经过涡街流量变送器时,在三角柱的旋涡发生体后上下交替产生正比于流速的两列旋涡,旋涡的释放频率与流过旋涡发生体的流体平均速度及旋涡发生体特征宽度有关。

    2)结构

    涡街流量计是由设计在流场中的旋涡发生体、检测探头及相应的电子线路等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