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能否直连电阻长期运转

楼主(2016-07-20):
    目前需要实验一个2.2Kw,380V,型号是V20的西门子变频器的发热情况,希望变频器能够24小时带载运行,原来想的是用电机作为负载,不过现在有人推荐在变频器的输出端直接连电阻作为负载,这样会比较简单,如果只是为了实验变频器的发热情况的画,不知道这种办法是否可行,能不能实现24小时长期运转,谢谢各位,另外这种方法有没有什么缺点?

    另外,这种方案如果可行的话,对电阻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是否需要其它的配件?

网友A:
为了测试电气设备,用电阻做假负载是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为什么不行!

不过,电阻与电机负载性质不同,要计算好与电机同样的工况;电阻的功率要足够大,散热条件要具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测试电气设备,用电阻做假负载是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

谢谢您的回答,不知道2.2kw的变频器带多大的电阻好,是不是普通的电阻就可以,还是需要特种的电阻,另外在实验过程中除了散热还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B:
电机是感性负载,你用电阻代替电机做负载,开始估计没有啥问题,不过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B:
还有干嘛不用电机,而改用电阻呢?

网友C:
2.2KW??弄个380V的加热管 烧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干嘛不用电机,而改用电阻呢?

如果带电机的话,电机上还得再加负载,比较麻烦,现在想用一种比较简单的办法来实现,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能自带负载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KW??弄个380V的加热管 烧水吧……

就直接发热了,现在就是不太知道这三相输出的怎么连电阻

网友D:
不知楼主的实验有何实际意义。

1、楼主用的变频器,没有说明型号,是否为矢量控制型,如果是可能接电阻负载会报错。

2、变频器是否发热的问题,就是变频器自身功耗的问题,一般是以额定参数标明,包括输入输出参数。电压电流都不能超过,另外载波频率必须按手册设定。

3、即使假设你的电阻负载在功率上等效为额定电机负载,其实发热情况也和电机不同,相同功率情况下,电阻负载电流要小些,你懂的,发热损耗比电机额定情况要小。

4、变频器不容许超过额定负载运行,只要不超过额定功率,变频器本来就是连续工作制,24小时,1个月有什么关系?何况你用的是西门子!

网友E:
如果是为了测试变频器,这种方法不好

测试时应实验不同频率不发热状况,但对电阻频率有什么影响?多次谐波都能吸收发热,不能反映出变频的发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2.2KW??弄个380...

变频器是改变了电源的频率,可以把三个合适的电阻连接成星形或者是三角形,跟电机的接法差不多。这是后话,我还是同意8楼的看法!你测试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只要你不过载,环境温度不是特别高,长期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8楼正解,你的实验完全是没有必要啊!

网友G:
真不明白你到底要测试什么项目,变频器的负载干嘛不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的实验有何实际意义。1、楼主用的变频器,没有说...

是这么回事,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个散热风扇,要代替原来的散热风扇,现在要试验一下风扇的散热效果,所以需要变频器发热,变频器是西门子的V20,至于发热情况倒是无所谓,只要在换风扇的前后发热情况相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为了测试变频器,这种方法不好测试时应实验不同频率...

并不是测试变频器的发热曲线,只是为了测试我们做的风扇的散热性而让它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并不是测试变频器的发热曲线,只是为了测试我们做的风扇的散热性而让它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不明白你到底要测试什么项目,变频器的负载干嘛不用电机

因为如果用电机的话,电机还得再加负载,会比较麻烦,另外也不知道用什么做电机的负载比较好

网友A:
这就好办了。用3根1000W、220V电热管,星形接法,调变频器频率,使变频器输出电流接近额定。同样的工况测试风扇散热,应该没问题。变频器发热只与电流有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不知楼主的实验有何实际意义...

不是这样测试的,用发热片加电流源才对,配以温度计测量才对。2.2千瓦的变频器额定情况下热损耗功率大概60W。变频器功率单元本身有扇热,怎么测呀!变频器扇热功率和负载功率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D:
如果仅仅是测试风扇,只要在同样风道用两个风扇对热源降温,比较温差就可以比较两者优劣。

网友H:
完全可以,最好是再并联电感,完全模拟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好办了。用3根1000W、220V电热管,星形接法...

这样接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额外注意的地方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就好办了。用3根1000W...

没有,注意产生的热量别烤坏周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

我们现在这样试了,但是变频器一直报错,不知道变频器直连电阻在设置方面该如何做改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仅仅是测试风扇,只要在同样风道用两个风扇对热源降温...

我们这个是专门针对西门子来做的,所以需要实际连接西门子的变频器,现在我们这么试了,但是变频器一直报错,您上面说如果矢量控制就会报错,如果是这样的话该如何修改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的实验有何实际意义。1、楼主用的变频器,没有说...

另外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矢量控制的变频器直连电阻的话会报错,谢谢了

网友D:
矢量控制算法需要对电机模型进行识别,这包括电机的电感、温度电流模型(参见西门子矢量变频器VC大全),而电阻无法识别和设定这些参数。将矢量模式改为V/f控制可能可以避免报错,但是你的这个做法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矢量控制算法需要对电机模型进行识别,这包括电机的电感、...

哦,那我知道了,我看这个变频器有一项设置可以关闭变频器对电机的检测,这样应该就可以 了

另外我们为什么在变频器输出端测得的电压是550左右呢,这样会不会烧坏电阻啊

网友D:
你可以用变频器电压监测参数测量,变频器中间直流电压大概是510-550伏,因为变频器输出电压不是正弦波,有些数字表读不准,甚至无法读数(电磁干扰和谐波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用变频器电压监测参数测量,变频器中间直流电压大概...

谢谢,我明白了,变频器显示的直流电压应该是电源的峰值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