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功率与扭力的计算公式有吗?

楼主(2016-07-20):
步进电机的功率与扭力的计算公式有吗?我只知道步进电机的功率是200W。

我只知道步进电机的功率是200W,但是瑞思科厂家说步进电机讲究的是扭力,我怎么计算出扭力来呢?

网友A:
扭力步进电机参数里面会有的,你主要是要计算负载端需要的扭力,看看你选的电机合适与否,这个计算很麻烦,建议还是让机械工程师大体估算吧,要精确计算挺难的

楼主: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613/20/18101431_386374033.shtml,OH,NO,好复杂的步进电机计算公式啊,有简单点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613/20/18101431_386374033.shtml,OH,NO,好复杂的步进电机计算公式啊,有简单点的吗

要精确计算本来就很麻烦的,估算应该不难

网友B:
上面的公式是设计时,计算步进电机转距和启动静态参数用的并没有涉及电功率和扭矩的关系。(扭力还要除以转动半径)

网友B:
负载扭矩TL*(2*pi*n)=负载功率PL=电功率PE*效率

在额定情况和运行情况都成立,不过n的单位是rps,功率单位是W。效率可以取0.8。你可以根据你的转速进行转换。扭矩单位为Nm.

网友B:
该方法足够在实际中应用!

网友B:
pi=3.1415926...那个

网友C(2018-10-08):
扭力的计算公式:M=9550*P/N

网友C:
扭力计算公式:M=9550*P/N

M:扭矩      单位:N.m

P:电机功率  单位:KW

N:转速     单位:r/min

    计算出来的扭矩和实际的扭矩会有误差,而且电机在启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扭力是非常大的,要想要准确的数据可以通过扭矩传感器来测试,通过扭矩传感器可以采集到电机的准确扭力值和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