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入信号

楼主(2016-07-20):
            PLC的输入

PLC的工作方式是输入、程序处理、输出不断循环往复处理,所以只要是有效的输入,就能够通过编程处理得到想要的输出。

小型PLC的输入大多是直流24V系统。说到直流电,那就有个电流的方向问题,从F1F2FX2FX2C、直到FX2N,这个输入信号,都是由输入点XPLC外流的,通过外电路的闭合,流入输入侧的COM点,形成输入,是固定的。到FX3U以后,如果S/S端子与+24V连接的话,外电路闭合则由X点流出电流回到0V端形成输入电流。如果S/S端子与0V连接的话,输入电流是由+24V端子经过闭合的外电路流入输入X点。这就是常说的PLC输入信号是漏型连接与源型连接。即前一种情况,PLC可以和外电路的NPN型传感器耦合形成输入(例如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旋转编码器)信号。后者可以和外电路的PNP型传感器耦合形成输入信号。

PLC的输入回路大致如图13,早期的PLC产品的介绍册中都有具体电路及参数的介绍。如图24V的电压通过外电路闭合(触点及传感器),匡算一下输入回路电流在7mA左右。这个电流流经发光二极发光耦合到实际的输入回路(大于输入滤波时间),就是有效的输入。可以看到,它是电、光隔离的以抗干扰,并且滤波时间通过软件指令可以修改以提高抗干扰能力或提高输入灵敏度。

当特别是用到编码器时,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编码器要在PLC接成漏型输入的前提下工作。当输入频率高时,你又要用到X0~X7这几个有些特殊的硬件输入接口,并要配合相应的高速计数器软件编程并有对应的执行器件才能实现特殊的功能。这些硬件接口所对应的计数器又和编码器是单相的、双相的、AB相的及内部软件动用哪个计数器有关联。所有这些,特别对于这些元件不是太熟练者,需要认真看有关元器件手册(包括PLC硬件和编程手册)才能进行设计。我就碰到过由于不是很熟悉(早期)PLC输入,设计上用了接近传感器,到现场才发现没有输入信号,仔细查传感器是PNP型的,再认真看PLC手册,是漏型输入的,最后只好加继电器进行转换。

对于是同一品牌的元器件之间,输入信号的耦合就显得比较容易。例如三菱的变频器和PLC之间并行的信号交换时,变频器可编程的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就可以直接和PLC的漏行输入直接耦合。

总之,信号要想输入PLC,要想能被PLC的程序处理,形成图13的大约7mA的电流是关键(流入或者是流出PLC的输入点)。对于触点信号,电流的方向无所谓。而输入如果是传感器的话,就有个漏型PLC输入与NPN元件耦合,源型PLC输入与PNP元件耦合的问题。在此,应该参照PLC的硬件手册中对PLC输入回路图与文字的描述。

如果你的程序中预计没有高速输入或者中断等特殊要求的话,那么像X0~X7之间这些接口就可以作为普通输入用。反过来也就是说,这些接口结合软件有些特殊的功能,你要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