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仿真问题,急。。。。。。。。

楼主(2016-07-20):
一触摸屏和多台变频器通讯,每台变频器分开设定频率,地址分别为1#4098   2#4098   3#4098   4#4098,在仿真的时候设置1#4098的频率的时候,所有频率值都跟着变。。。。。。求解。。谢谢

网友A:
大家都通讯着,你频率设了当然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通讯着,你频率设了当然都变了!

但是设置的地址不一样啊,我改的1#4089的频率,为什么2#  3#   4#都跟着变了,而且值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大家都通讯着,你频率设了当然都变了! 内容的回复!但是设置的地址不一样啊,我改的1#4089的频率,为什么2#  3#   4#都跟着变了,而且值都一样

地址不一样是对的,但是你程序上没有做出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

程序上如何做出选择啊。。。。。。程序的选择?您是说变频器的设置还是触摸屏的设置?可不可以加您qq详细请教一下。。。

网友B:
若是在线仿真,连接变频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离线仿真软件是没办法区分站号的,所以要看效果就用在线仿真,但必须链接变频器才可以在线仿真,或者买个HMI;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在线仿真,连接变频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离线仿真软件...

好的,知道了,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若是在线仿真,连接变频...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