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下面这个如何输入

楼主(2016-07-20):
各位大侠,就是这个,请指点

网友A:
首先你得说这是什么品牌的产品

楼主:
三菱的,具体如何在GX中输入?请指教

网友B:
没看懂你的问题。说详细可好。 怎么输入?

楼主:
就是在GX编程中,如何输入上面的样子,我新手,不知道如何说,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