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L变频器

楼主(2016-07-20):
可以用台达PLC-link指令同时给台达变频器VFD-L写启停和频率吗??

网友A:
没有用过,不过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你直接问问台大技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不过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你直接问问台大技术啊……

我试了一下 好像不能同时写启停和频率只能写其中一个

网友B:
可以的   我用过    台达官网有案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我用过    台达官网有案例的

案例在哪个版块里啊 有链接么

网友C:
可以的,我用LINK通过通信同时控制6个变频器的启停和读取当前输出频率以及故障代码,没有问题的,加QQ2648966512,给你发个我编的例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大哥  可以的   我用过    台达...

楼主(2016-08-23):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用LINK通过通信同时控制6个变频器的启停和...

你用的是台达VFD-L的变频器吗?

台达VFD-M,VFD-EL都是可以的唯独L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