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耐压值怎么看包括哪些电压

楼主(2016-07-20):
  说到钽电容耐压值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只要了解和掌握标识的方法就可以从中分析出其耐压值是多少。因为一般来说,钽电容的标识中都会呈现出其耐压值是多少。但是对于耐压值怎么看来说,需要的不仅是了解其标识,更需要知道其包括哪些电压。

    钽电容耐压值怎么看呢?钽电容耐压值的表示方法,钽电容上面标着106F,它表示: 106是容量为10uF,F应是耐压值为2.5V。耐压值一般指的应该是平均电压,电容是用来滤波的。一般用电容的耐压值除以0.707应该就是它的瞬间最高电压了。而除了看标识和了解其最高电压的计算方法之外,最关键的还要掌握包括哪些电压。

  在钽电容的选型中,钽电容耐压值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因素,电路中我们需要耐压值为10V的,那我们就选择相应耐压值的钽电容就可以了吗?当然不是,必须要结合诸多电压需求来选择才可。钽电解电容的“内电压”与铝电解电容器的残余电压类似。由于钽电容的额定电压比较低(通常在35V以下),所以残余电压相对较低(<o.5V),在大多数应用中对电路不会有多大影响。

    工作电压Vop是贴片钽电容连续工作的端电压,连续电压是不允许超过这个最大值的。钽电容的反向电压(不正确的极性)。由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分量的和导致的任何不正确极性必须小于或等于允许的极性反电压。为了避免可靠性的降低,只能在短时间内可以出现这个电压,而且最多是每小时5次的短于1min的持续时间。

    关于钽电容耐压值怎么看这个问题,大家是否找到答案了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仅仅关注额定耐压值,更需要关注相关的电压需求,这样才能保障所选择的钽电容能够迎合和满足电压的需求。

  转载文章请注明来源:易容网(www.mlcc1.com),电容_电阻_电感被动元器件查询、采购、供应链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