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测试方法介绍让你知晓如何检测电容的好坏

楼主(2016-07-20):
  钽电容就是我们常说的钽电解电容,这是采用金属钽为介质的电容。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故障需要对电容进行检测。钽电容测试方法介绍能够让大家知道该如何检测电容的好坏。不妨一起来探究一下检测方法吧。

  不妨先把电容里的余电放完(就是把电容两极短接),然后用指针的万用表拨电阻档到1K档,用两支表针分别接到电容的两极,看表针先转到表的右边再慢慢的转到表的左边一直转到无穷大,并且不转回来,然后把电容放电并把正负对调一下再重复以上的过程,如果一样的话就是好的,如果指针没有回到表的左边到无穷大就是说明漏电。

  用指针万用表将认意一根表笔接触电容一只脚,然后用另外一根接触另一只,这时表针会迅速上升然后缓慢下降,这就是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说明电容是好的,如果没变化,那么交换表笔会出现上述现象的话,也说明是好的,如果都不出现充放电或表针上升后不降落就是电容坏了 。不降落就是里边击穿了,表针一点不动就是失效了,大电容用1X10档小电容用1X1K或1X10K档量。

  用数字式万用表测电容:将档位打到电容(根据你测的电容值选档),测试时用两个表笔搭接电容的两个脚,表有一定的数值,然后回到无穷大位,调换表笔再试一次,这次显示数据大小略有偏差,再回到无穷大,说明电容是好的,如不能回无穷大,说明漏电,如显示无穷大,说明内部断路或没容量了。

  钽电容测试方法介绍就到这里。采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精准的进行电容好坏的检测。如此一来就可以及时发现钽电容的问题所在,及时解决。毕竟钽电容出现故障是会导致诸多问题呈现的。

  转载文章请注明来源:易容网(www.mlcc1.com),电容_电阻_电感被动元器件查询、采购、供应链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