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缆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6-07-20):
 10k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的电缆头是电缆线路中的薄弱环节。电缆线路的大部分故障都发生在电缆接头,由于电缆头本身的缺陷或安装质量上的问题,往往造成短路故障,引起电缆头爆炸,破坏了电缆线路的正常运行。因此电缆头的安装质量至关重要,密封要好,其绝缘耐压强度不应低于电缆本身的耐压强度,要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且体积尽可能小,结构简单,安装方便。
  1 电力电缆的允许载流量
  电力电缆允许载流量的确定是保证电缆安全运行的关键,为了防止电缆过热,接头损坏和绝缘故障,在正常运行或短路时常用电力电缆的最高允许温度,绝缘导线和电缆温度过高,可使绝缘损坏或引起火灾,这就要求导线和电缆的正常发热温度不得超过额定负荷时的最高允许温度,导线的允许载流量是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条件下,导线能连续承受而不使其稳定温度超过允许值的最大电流,选择导线和电缆截面积时要通过相线的计算电流不超过允许载流量。
  2 根据允许载流量选择截面积
  允许载流量与环境温度有关,在实际环境温度与规定的环境温度不一致时,允许载流量乘以温度系数,进而求出实际载流量。
  3 电缆多根并列的情况
  电缆多根并列的情况下,散热条件较单根敷设时差,允许载流量降低,所以要用电缆并列校正系数进行校正,得出在正常情况下的允许载流量。
  4 在土壤中敷设电缆
  在土壤中敷设的情况下,不同的土壤对应的土壤的热阻系数不同,散热条件也不同,允许载流量也应乘以土壤的热阻系数。
  5 电流的载流量与电缆的种类
  电流的载流量与电缆的种类,线芯截面积敷设方式和环境条件有关。在土壤中直埋的载流量的电缆高于在空气中敷设。
  6 电缆敷设时弯曲过度
  电缆敷设时弯曲过度,易于使保护层和绝缘层受到损坏。产生裂纹,降低其机械强度。
  1)铅护套铠装橡皮绝缘电缆20d;2)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铅包油浸纸绝缘电缆裸铅护套橡皮绝缘电缆15d;3)聚氯乙烯绝缘电缆橡皮或聚氯乙烯护套橡皮绝缘电缆10d。
  7 电缆的敷埋
  电缆可以埋地敷设也可以在电缆沟中或沿墙敷设架空敷设。
  1)直接地埋敷时:直接埋地敷设的电缆应采用带有钢铠层的电缆,埋置深度不应小于0.7m,如果电缆穿过农田时,埋置深度应适当加大一些,以免机械损伤,电缆下面不应有砖块或其它硬杂物,否则应在电缆下面铺一层100mm厚的软土或细砂以免损伤电缆。(信息来源自http://www.dqjsw.com.cn)电缆上面应铺一层100mm厚的软土或细砂,电缆敷设在郊区及空旷地带的电缆电路在地面上应设置电缆位置标志。这种敷设方式投资少、施工方便,电缆散热条件好,但易受土壤腐蚀,检修电缆也不方便。
2)电缆沟中敷设:电缆沟一般用砖砌成或用混泥土浇灌制成,室外电缆的上部应比地面稍高,以防止电缆受潮,电缆应平敷在支架上,同时电缆沟应有良好的排水设施,室内电缆沟中的电缆可平敷在沟底,也可敷设在支架上。
3)沿墙敷设:室内敷设电缆可用夹板或角钢支架沿墙敷设。
4)架空敷设:将电缆用钢绞线敷设在电杆上,它与架空电力线路比较,不仅能提高供电可靠性,而且还便于用电管理,降低电能损耗,在敷设电缆时,为了不损伤电缆的绝缘层和保护层,对带有钢带铠装层的低压电力、电缆应保证其弯曲半径不小于电缆外径的10倍,不带钢铠层的低压电力、电缆其弯曲半径不小于电缆外径的6倍。
5)电缆敷设路径的选择:①避免电缆遭受机械性外力过热及腐蚀等危害。②在满足安全要求条件下使用电缆较短。③便于运行维护。④应避开将要挖掘施工的地段。
6)非铠装电缆应采取穿管保护:①电缆进出建筑物。②电缆穿过楼板几墙壁。③从带电缆物引出至电杆或沿墙敷设是电缆距地面2m高度及埋入地下小于0.3m深度的一段。④电缆与内径不得小于电缆外径或多根电缆包络外径的1.5倍。
  8 多根电缆敷设在同一通道中位于同侧的多层支架上,应按下列要求进行配置
1)电力、电缆应按电压等级由高至低的顺序排列、控制、信号电缆和通信电缆应按强电至弱电的顺序排列。
2)支架层数受通道空间限制时35kv及以下的相邻电压及电缆可排列于同一支架上。
3)同一重要回路的与备用电缆实行耐火分隔时,宜适当配置在不同层次的支架上。
4)明敷设的电缆不宜平行敷设于垫力管道上边。
5)电缆应远离爆炸性气体释放源。易爆炸气体比空气重时,电缆应在较高处架空敷设,且对非铠装电缆采取穿管保护置于托盘槽盒内。
6)电缆沿输送易燃气体的管道敷设时应配置在危险程度较低的管道一侧且应符合下列规定,易燃气体比空气重时,电缆宜在管道的上方,易燃气体比空气轻时,电缆宜在管道下方。
7)电缆沟的结构应考虑到防火和防水,电缆沟从厂区进入厂房时,应设置防火隔离板,为顺畅排水,电缆沟的纵向排水坡度不得小于0.5%,而且不得排向厂房内侧。
8)电缆与各种管道最小平行净距离为1米。
9)最小交叉净距离为0.5m,不得平衡敷设在管道的正上方或正下方。
  9 电力、电缆线路的运行维护
  1)直接埋地敷设的电缆电路每季度至少要进行一次巡视检查。2)电缆线路运行电压不宜超过电缆额定电压的15%。3)电力电缆不允许过负荷运行,低压电力电缆、导线电缆芯的长期工作温度不应超过65℃。4)电缆头有无破损和放电痕迹对填充电缆的电缆头还应检查有无漏油溢胶现象,对明敷电缆还应检查电缆外皮有无锈蚀沿线支架或挂钩有无脱落,线路上及附近有无堆放易燃易爆及强腐蚀性物品,电缆沟内有无积水或渗水现象是否堆有杂物。线路上各种接地装置是否良好,有无松脱、断股和腐蚀现象,是否有危及电缆线路安全运行情况。
  10 结语
  电缆的绝缘材料多是易燃物质,一旦发生火灾,燃烧很快损伤很大,电缆发生火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绝缘损坏引起的短路或长期过负荷运行而造成的。主要有外部原因引起的和电缆线路本身因绝缘老化受潮、过热引起的短路和电缆终端头及中间接头的故障。
  离开热源和火源隔离易燃易爆物品在电缆的附近及上端进行焊接作业时,对防止电焊火花引起的火灾,要采取妥善的防范措施,充油电气设备附近的电缆沟要密封好;在电缆隧道和电缆沟中制作防火隔墙,阻火段时对不同电压,不用系统或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之间用阻火隔板分隔以限制万一发生火灾时造成损失最小;电缆长期过负荷运行,没有定期进行检查,设备负荷较大,电缆沟内电缆应排列整齐,固定在电缆支架上,不能拖放在地面,以免绝缘受潮;电缆沟要定期清洗杂物,电缆沟附近不准进行明火作业。
  因此,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多次进行线路的安全检查,避免电缆线路负荷过大而导致电流过大,电缆头压接牢固,从而可以避免电力电缆线路发生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