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无法写入

楼主(2016-07-20):
用XG5000可以读取程序,可以监视。可就是不可以写入。

也可以在线编辑,编辑完了还是无法写入。

网友A:
是被密码保护了吧,没有写入权限

网友B:
把数据线拔了,重新插上,再读取试试!或者你是打开在线编辑了,离线编辑好传上去看看!

网友C:
是不是没有编译??????!

网友D:
PLC 内存满了,压缩一下。

网友(2016-09-10):
停止PLC才能写入的

网友E:
视频内存64MB!!!!!!!!!!!!!!!!!!!!!!!!!!

网友F(2017-01-25):
运转/停止开关拨到停止位置

网友G(2018-11-21):
引用 网友F:
运转/停止开关拨到停止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