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错了吗?

楼主(2016-07-20):
安软件的时候  选错了么

网友A:
看不清楚。。。。。。。。。。。

网友B:
实在是看不清 看不清

楼主:
这些键是灰色的......

网友C:
安装的时候你瞎胡乱点个啥!你点选了只用于监控。从新安装过软件,点如何对话框的时候搞清楚了再点。

想起原来单位一同事,不知道哪里下载了一个软件,全英文,自己也不认识,瞎胡点,结果就听到硬盘一阵狂转,然后硬盘就挂了,是硬盘硬件挂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