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61经常出现接地故障

楼主(2016-07-20):
在桥式起重机的大车上安装了一台ATV61 22KW的变频器,一台车经常报SCF3接地故障,检查电机和电缆绝缘都正常,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设置参数后故障才能消除,另一台没有出现故障,参数设置一样。部分参数如下:宏设置:物料输送,加速时间:10s,减速时间:12s,低速:15Hz,高速40Hz,开关频率:4KHz,谐波增量:0.1s,停车类型:自由停车。请各位大侠给以解答。

网友A:
把两个变频器互换一下看看。还是老问题的话,就是接地有问题,目前不排除变频器本身故障问题。

网友B:
变频器用了多久了?????!

楼主:
这台车已经换过一台变频器,都是用过1年左右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另一台车大车变频器一直没有问题,电缆和电机的绝缘检查过好多次了,没有问题。

网友C:
负载检查一下,如果不差钱,更换电缆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负载检查一下,如果不差钱,更换电缆试试。

这个估计不好办啊,要是电缆线很长的话,工作量可不少呢

楼主:
在发帖之前,已经把负载侧电缆全部换掉(20米左右),现在就等运行一段时间看看,是否还出现SCF3接地故障

楼主:
换完电机线后,接地故障不出现了,但出现SCF2阻抗短路,我将变频器开关频率由4Khz调整为3Khz,又出现出现SCF2阻抗短路。我这次将开关频率调整为2.5Khz,电机控制类型设成了2点压频比,不知道会怎么样?大车是ATV61 22KW的变频器,一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