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问题新手

楼主(2016-07-20):
DCS系统控制的正常运行的电机,正常停车一段时间后在起车,电机怎么自动反转了呢?

网友A(2018-09-04):
那你得问电修了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送电相序改了?

网友C(2018-12-18):
谢谢分享给我这么吊的资料

网友D(2019-04-02):
朋友 能正常启停 说明DCS侧是没有问题的 反转先看看设备有反转指令没 如果没有的话基本可以断定电机线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