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出问题了吗

楼主(2016-07-20):
一台设备PLC是压力传感器输入模拟信号,PLC和触摸屏通讯,压力大小实时显示在触摸屏上。

按道理讲,没有压力给定工况下,触摸屏压力显示应该为0,可是开机上电后,压力没有的状态下,触摸屏却显示有很大压力,而且PLC输出节点指示灯不停闪烁,貌似接触不良导致。

监视PLC程序,没发现什么问题,压力传感器传送距离不过区区2米,有童鞋遇见过类似问题吗?求解!

网友A:
输出点不停的闪烁?那里去掉输出端的接线看看还是不是类似情况出现

网友B:
触摸屏上压力数据类型与PLC压力数据类型是否一样,也就说触摸屏压力数据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触屏上的压力显示经过转换了吗

网友D:
用模拟量模块数据类型要选择一致,还有很容易受到其他信号干扰,看下做好屏蔽了吗。

网友E:
呵呵。。。

老工控人了,

用万用表啊。

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电压变送器的信号值,有电流值就是现场的问题,比如零点、干扰、线缆绝缘短路,接线短路。。。。。无电流值就是卡件的事,输入标准信号测试,若无标准信号发生器,可使用临近信号接入观察显示,或者用PLC的输出接到这个输入,就知道卡件通道有无问题了。

网友F:
检查线路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呵呵。。。老工控人了,用万用表啊。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电...

网友G:
检查下压力变送器

网友H:
把压力传感器断开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2016-08-27):
引用 网友E:
呵呵。。。老工控人了,用万用表啊。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电...

问题解决,压力传感器自身问题

网友I:
以前正常的话可从硬件方面考虑 换个压力传感器试试 新编的程序的话你也要看看程序里的模数转换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J:
硬件的问题吧,万用表看看压力传感器的输出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在看PLC。一路查一遍,一直到触摸屏。肯定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K(2016-09-26):
有些东西  才微妙了

网友L:
1、首先确认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电压信号还是模拟4-20ma信号,及传感器的量程(数据转换)。

2、然后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大小。

3、对比传感器输出信号及PLC程式数据转换,查看是否能够转换正确,如果正确了就要继续向触摸屏查找问题了。

3、触摸屏与PLC通讯是否正确,从你说的情况来看可能是这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