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16-07-20):
现场用10mc通过canopen通讯控制伺服,目前有一台伺服加工大概两三百个工件会出现五六个工件少走的情况,而且出现的是不规律的,基本加工个几十个就来一个不准的,都是少走50丝左右,没有多走的状况,通过软件监控伺服回授脉冲和给定脉冲一直都是一样的,如果是干扰那应该是会有多走也有少走的情况出现,通过监控负载率,当监控到负载率高出百分百的时候那么此工件就一定是少走的那个,调大伺服增益状况仍然出现,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伺服每次加工完执行回原动作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A:
功率不够,如果负载率超过100伺服就会出现异常

网友B:
伺服编码器是绝对的还是增量的,反馈回来的位置如果是一样,那就找找机械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编码器是绝对的还是增量的,反馈回来的位置如果是一样,那就找找机械的问题的。

增量的,这个问题真难找啊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C:
太复杂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