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的求助
比漾。

楼主(2016-07-21):
想利用HMI和PLC实现让ABB-ACS800摆频的功能,主要是通讯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求助大神!!!

网友A:
这个应该很容易解决的。你问题描述有点简单,既然想采用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那你应该写明PLC的型号更方便解决。

比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很容易解决的。你问题描述有点简单,既然想采用通...

PLC可以选用西门子S7-300或者汇川经济型-H1U-XP,求指点

比漾。

网友:
来个大神帮帮忙0.0

网友A:
既然用西门子,我看你有西门子的选项,建议你用S7-200的就够了,你用一个224模块,其中一个口和触摸屏通讯,另一个口通过modbus控制变频器就好。

比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西门子,我看你有西门子的选项,建议你用S7-20...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具体该怎么做,我不太懂这个东西,通过MODBUS怎么通讯

网友A:
应该说明白了吧,至于CPU224怎么利用modbus控制ABB-ACS800的话,要在PLC写通讯程序,和对变频器进行设置,在这里几句话说不明白的。

比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明白了吧,至于CPU224怎么利用modbus控...

谢谢你啦,我不太懂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