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6-07-21):
三菱PLC与触摸屏通信时,如何进行参数设置,如地址分配、软元件链接等,确定触摸屏组态软件读取的是某一个监测参数的值。另外还有该如何进行通道设置,初学者,忘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在触摸屏中选择好PLC型号,设置好波特率、校验等通讯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触摸屏中选择好PLC型号,设置好波特率、校验等通讯参数即可

好的  谢谢!

网友B(2016-11-26):
在安装GOT OS时根据你的连接方式勾选你连接的对象即可(如总线A-PLC或Q-PLC,串口模块等),安装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不需特别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