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TH屏一直BESTLOADING问题。

楼主(2016-07-21):
信捷的TH屏一通电就一直显示BEST LOADING,连接电脑也没有反应,请问各位大侠能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触摸屏后面的2号拨码拨到ON重新上电下载,下载成功后拨回OFF重新上电。如果2号拨码在ON的状态都下载不了……联系厂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后面的2号拨码拨到ON重新上电下载,下载成功后拨回OFF重新上电。如果2号拨码在ON的状态都下载不了……联系厂商……

问题已经解决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