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的按钮怎么发一个三秒的脉冲信号

楼主(2016-07-21):
想用力控的按钮实现脉冲功能,比如我点击一下这个按钮,对应的变量置1,三秒后变量值为0?

网友A:
建立后台组件计时器,时间设为3000毫秒,建立按钮,左键动作,a.pv=0;

条件动作,自定义动作,#Timer.Start()==0,下边脚本,a.pv=1

网友B(2017-01-17):
使用计时器,或者使用力控本身的计时器与条件语句配合使用即可实现,

网友C:
脚本功能强大,还是多学学脚本吧

网友D(2017-10-09):
用脚本或计时器都可以。

网友E(2017-12-17):
 建立后台组件计时器,时间设为3000毫秒,建立按钮,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