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三种输出形式

楼主(2016-07-21):
            PLC的输出

FX2系列的PLC,其输出的方式有3种形式,即继电器、双向可控硅、晶体管。

FX3开始之后的PLC,只有继电器和晶体管2种输出形式了。

无疑继电器输出形式最为普遍,因为它相对于其它2种形式的输出驱动负载的能力更强。例如我还记得最早的F1系列产品,继电器输出型据资料介绍可以驱动三菱160A的接触器(~220V线圈电压)。或者说它比另外2种“皮实”,不容易因过载而很快损坏,直接说就是不容易“烧坏”。

可控硅输出的我在二十多年前用过,由于比继电器输出的抗过载能力弱,我记得当时在设计时每一路输出加了熔断器接线端子后驱动外电路的(液压系统)电磁阀。熔芯开始用1A的,但容易在起动电磁阀时烧毁,后改用2A的。

不管是继电器输出还是可控硅输出,当驱动电气柜内的元件,例如接触器一类,由于是在柜内,可以看到、听到(运行状况),所以工作条件一般是所谓可控的。但是在现场的元件,例如气动、液压的电磁阀之类,就不大容易观察到。由于动力气、液压油的不干净,或者有些国产电磁阀刚用的时候尚可,久了就容易出毛病。或是由于现在的电器市场是鱼目混珠,买到用到的干脆是“赝品”。或没有达到IP56防护等级的元件直接用在露天(非常常见),阀芯动作不能到位,引起电流加大,都容易使PLC的输出点损坏。特别是可控硅输出型。所以是否这也是自FX3系列及之后就不在出可控硅输出型的原因 之一呢?

晶体管输出型的带载能力最弱,是最容易被烧毁输出点的。但是要特别注意到许多PLC的特殊功能跟晶体管输出有关。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用晶体管输出型的PLC才有这些功能。例如,你需要脉冲输出的,需要输出脉冲定位的,还有注意到一些特殊的指令能够拓展总的输入输出点数。小型PLC最大到256点(总入出),如果用到矩阵指令,用88出就可以形成8*8=64点的输入,这样总的入出点数拓展到300点左右。

PLC与其它元件之间(主要是可编程的元件如变频器)通过晶体管输出型互相耦合如果接线无误的话,理论使用寿命是无限的。这就又要联系到漏型的输出匹配(其它元件漏型)输入,源型输出匹配(其它元件源型)输入。PLC的输入与其它元件的输出匹配也如此。

晶体管输出驱动DC24V继电器,(再通过继电器)驱动其它输出最为保险。还要注意到当晶体管由导通到截止(10)由于直流的拉弧现象继电器应有续流二极管(有些继电器自带),没有的就要加续流二极管,如果自带就有继电器线圈的正反接线问题,反了就起不到续流作用,有时甚至断不开负载。

不管是PLC3种输出的哪种形式,它们是几点输出有一个“共点”,这是不可分开的。所以你又要分配不同“共点”下对应的输出点去分组,分别对应不同的子系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