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程序DDRVA应该以什么传到下一指令

楼主(2016-07-21):
如题,伺服定位程序DDRVA应该以什么传到下一步骤?M8340?  M8349?  两个试了都不成功..求分析,谢谢。

网友A:
M8029 够十个字符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029 够十个字符了吗

DDRVA的上一条程序已经有用M8029了,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A:
可以 一条定位指令执行结束M8029置位,在下一定位指令执行前复位。你也可以自己复位M8029这样省事

网友B:
具体要看你发送脉冲用的是哪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看你发送脉冲用的是哪个点

Y0脉冲输出

网友C:
m8029是定位完成指令,不用区分哪个轴,可以无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m8029是定位完成指令,不用区分哪个轴,可以无限使用,

可模拟里面M8029都是同步吸合的…

网友B:
用M8340下降沿不行?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具体要看你发送脉冲用的是哪个...

网友D:
我是M8029 加M8340,M8349是停止发送脉冲

网友E(2019-05-26):
回复内容:我用dzrn回归原点之后又用了ddrva(这个指令动作了),然后m8029就一直置位了,下一个ddrva指令他也不执行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m8029是定位完成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