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控制伺服电机,脉冲方向

楼主(2016-07-21):
请各位师傅赐教:

小弟现在使用的是西门子s7-200    cpu224xp来控制安川伺服电机,脉冲输出照网上编出来了用的Q0.0,但让伺服电机动作还需要给定方向控制,各位师傅指点指点用什么指令弄出来脉冲的方向,或者给好例子让小弟学习学习,小弟先谢谢各位。下图是照着做的脉冲输出。

网友A:
q0.2 置位复位控制方向

楼主:
方向不用定义,要是用Q0.0来发脉冲的话本身就有一个方向,如果方向不对编个让Q0.1接通的程序就行,下次启动电机前先让Q0.1接通,在接通发脉冲程序,电机就按照你要求的方向转动了。先试下,有问题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