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转化

楼主(2016-07-21):
请教:流量计的脉冲输出,无源信号,控制器属于楼宇控制器,没有计数模块。先需要采集这个脉冲信号,以便计量流量数值,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买个脉冲转模拟量模块。

网友B:
买个对应的模块不可以吗???????!

网友C:
直接找厂家,让其发个信号转换板,把脉冲的变成电流的即可。

网友D:
选一台流量积算器也可以实现瞬时流量转换和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