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总线网络通讯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7-21):
工业控制系统底层的DeviceNet总线及其应用范围和技术特点。并通过一个DeviceNet总线系统的应用 ,分析了该总线系统的控制特点 ,实现了利用总线进行自动控制、参数修改及在线监控等功能。DeviceNet总线网络通讯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问题:
    现在问题是DeviceNet网络通讯不稳定,距离一长,整个网络通讯就断了。有时通了这头通不了那头。

收集资料如下:
1.DeviceNet 电缆长度
    ◇中继电缆长度不能超过上表显示的适用波特率下的规定值
    ◇单根支线电缆的最大长度是 6 米。注意:这是设备接出中继线的最长距离
    ◇整个DeviceNet 总线系统的最大累计支线电缆长度不能超过上表显示的适用波特率下的规定值。

1.DeviceNet 电缆长度     ◇中继电缆长度不能超过上表显示的适用波特率下的规定值     ◇单根支线电缆的最大长度是 6 米。注意:这是设备接出中继线的最长距离     ◇整个DeviceNet 总线系统的最大累计支线电缆长度不能超过上表显示的适用波特率下的规定值。

2.DeviceNet 中继拓扑结构
    中继拓扑结构可能包括连接到设备的直接分线、T 形分支的单一支线,或使用接头盒实现1个T 形分支下的多节点连接。节点也有可能在1 条分线上呈菊花链连接。但是,将支线总长度限制在6 米内是很重要的。

2.DeviceNet 中继拓扑结构 中继拓扑结构可能包括连接到设备的直接分线、T 形分支的单一支线,或使用接头盒实现1个T 形分支下的多节点连接。节点也有可能在1 条分线上呈菊花链连接。但是,将支线总长度限制在6 米内是很重要的。

3.DeviceNet 计算网络通讯距离
    计算总通讯距离时,下图显示了两个终端电阻之间的最大通讯距离。但是,大部分实际安装中很可能会把终端器直接连接至最后一个T 形分支或接头的末端。这种情况下,必须在通讯距离计算中使用最后一个设备的支线长度进行计算,而不是T 形分支与终端电阻之间的距离

3.DeviceNet 计算网络通讯距离 计算总通讯距离时,下图显示了两个终端电阻之间的最大通讯距离。但是,大部分实际安装中很可能会把终端器直接连接至最后一个T 形分支或接头的末端。这种情况下,必须在通讯距离计算中使用最后一个设备的支线长度进行计算,而不是T 形分支与终端电阻之间的距离

4.DeviceNet 计算累计支线长度
    以下案例在中继器上使用了4 个DNet T 形分支,其中2 个分支上设置了多接口的接头盒。累计支线长度是42 米。该网络可以实现125 千波特每秒(最长长度156 米)或250 千波特每秒(最长长度78 米)数据传输率。但是,该网络无法支持500 千波特每秒的数据传输率(最长长度39 米)

4.DeviceNet 计算累计支线长度 以下案例在中继器上使用了4 个DNet T 形分支,其中2 个分支上设置了多接口的接头盒。累计支线长度是42 米。该网络可以实现125 千波特每秒(最长长度156 米)或250 千波特每秒(最长长度78 米)数据传输率。但是,该网络无法支持500 千波特每秒的数据传输率(最长长度39 米)

 5.电源接地
    屏蔽线端口也应该与 V-端口跳接。DeviceNet 24V 直流电电源的零线与V-端口连接。为防止接地回路,不要把DeviceNet 24V 直流电电源的零线直接接地。电源零线与V-线连接,经V-线接地。这样的接线方式实现了单点接地。对于有1 个以上电源的DeviceNet 网络,附加的电源接头或电源的接地端口不能另行接地

 5.电源接地 屏蔽线端口也应该与 V-端口跳接。DeviceNet 24V 直流电电源的零线与V-端口连接。为防止接地回路,不要把DeviceNet 24V 直流电电源的零线直接接地。电源零线与V-线连接,经V-线接地。这样的接线方式实现了单点接地。对于有1 个以上电源的DeviceNet 网络,附加的电源接头或电源的接地端口不能另行接地

现场问题处理
    1,按照标准,检查网络结构和电缆长度,满足要求。
    2,把最后一个终端电阻(TR)移到第一个T头处,一段一段检查网络通讯情况。发现过了5个T头后就不通了,以为问题找到了,但是查验第5个T的设备接线都很正常,网络也是时断时通。感觉是终端电阻出了问题。(最后发现,最终电阻里面有水,可能是造成短路情况。)换了T头后,网络又扫描到了几个设备。但是网络还是不稳定,有的设备总是掉线。
    3,在断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量CAN-L对,发现居然是通的!!让他们检查分支线路,发现有部分分支头的接线有问题。因为没有买AB的预制电缆,工人接线时屏蔽线没有处理好,和CAN-L线有接触的情况,造成短路。这样会使终端电阻(TR)的阻减小,网络距离缩短。把屏蔽线用电工胶皮包一遍后,达到CAN-L和屏蔽线不接触后,一会网络设备都亮NS都亮起了绿灯。用RSNetWorx软件设备都能扫到,而且很稳定。问题解

经验总结:
1,DeviceNet上的设备地址不能重复。
2,DeviceNet上的设备波特率必须一致。
3,DeviceNet主干线两头要加标准电阻(阻值121欧姆)
4,每个网段供电电源只能有一头接地(一般柜内那端接地,V- +Shield+PE)
5,系统断电情况下,整个网络,CAN-H,CAN-L对地不能通。(很关键)
6,系统断电情况下,整个网络,CAN-H与CAN-L这间的电阻值应在50-70欧姆。

温馨提示:

除了上述的情况,电缆与接插件的绝缘电阻耐电压也直观重要,他直接影响信号的传输。

上海科迎法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DeviceNet现场电缆组件制造商,我们的每批次产品100%全检,最大限度满足保证产品质量的可靠性。

DeviceNet总线网络通讯不稳定是什么原因?科迎法(co-fly)定制化:没有最小起订量要求、允许3-5天的报价时间、交货期根据产品的复杂程度而不同。

(1)简单定制化涉及:内部线芯颜色、针托及定制化标签。
(2)复杂定制化涉及:针对非科迎法(co-fly)连接器的定制、特制电缆、分线盒分线器电路的定制。

上海科迎法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的欧系连接器制造商,我们为客户提供更可靠的DeviceNet总线系统连接组件。
魅力源于产品多样性以及公司软件与硬件的实力。科迎法竭诚为您提供更可靠的连接系统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