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PLC实现净水厂加药自动闭环控制?

楼主(2016-07-21):
各位大神,大家好,我想探讨下净水厂加药环节,如何通过PLC实现自动加药闭环控制?

有知道的请留言,谢谢。

网友A:
需要写PLC程序可以找我,做个反馈就行QQ2518723439

网友B:
检测某个值,保持恒定就可以了

网友C:
空手套白狼啊,这是本身,就看楼主的能耐了。

网友D:
检测某个数值,写个比较指令,低于这个值就启动加药机,反之就停止,还可以设定检测时间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某个数值,写个比较指令,低于这个值就启动加药机,反...

净水厂的加药,从水库来的水,流量和浊度都有变化,而且加药后看到出口浊度降到0.5NTU这个指标时会有个大滞后,可能滞后的时间是40-120分钟,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E(2017-09-14):
我们厂加PAC都是用电磁流量阀人工控制,没有用PLC控制。

网友F(2018-01-02):
使用帝图的无人值守监控箱即可,相当于PLC+触摸屏+物联网远程采集终端,已经内置逻辑控制程序。可以实现本地触摸屏操作和远程操作,同时有动态工艺流程图监控,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