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时省力,教你快速更换挖掘机油封

楼主(2016-07-21):
挖掘机上中央回转接头内的油封和动臂缸内油封的更换,如按传统方法既费时又费力,并且受场地和设备的限制,无法快速地更换和在野外进行抢修。机惠365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快速的更换油封。按照这一类油封的方法,可提高工效15~20倍。

1、中央回转接头油封的更换

l  首先拧下与其相关的固定螺钉,再用可升降的液压小架车拖住下传动箱,并将它旋转一定的角度,让后下降小架车,将下传动箱拽到一边。

l  用断油器将回油管截流(以免拉出中央回转接头芯子时有大量的液压油顺着芯子流出)。拧下配油盘上的4个固定螺钉。

l  将拉力器两边的铁钩挂在芯子两边相对称的两只油管接头上;再用千斤顶顶住垂直传动轴,升千斤顶的同时便可将芯子拉出,即可更换其上的油封了。

l  用顶套拖住中央回转接头芯子,然后用1.5t的千斤顶将芯子推回原处,其他零件按拆卸时的相反顺序装复 即可。

整个过程只须单人作业(也可协同作业),无需拆卸任何一根油管。可升降式液压小架车可用卧式千斤顶改装,或用现有的小架车,而断油器可用火补胶卡子代用,拉力器可自制,它主要由底板和可调铁链组成,配上千斤顶便可完成。

2、动臂缸油封的更换

动臂缸油较重,其油封的更换如在由条件的维修车间进行,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但在野外,既无起重设备又是单人作业,就相当困难了。我总结的方法只须1个手拉葫芦、4根长短不等的钢丝绳,加上其他的相关工具就可完成。

具体步骤是:

l  首先将挖掘机停稳,将斗杆收到底,降动臂,将铲斗收平落到地上。

l  将钢丝绳套在动臂上,短钢丝绳套在动臂缸的上端部,用手拉葫芦上两端的铁钩钩住两钢丝绳,然后收紧铁链。

l  拔出动臂缸活塞杆 头部的销子,拆下进、出油管,将动臂缸放在平台上。

l  拆下动臂缸上的卡簧、卡键,在卡槽内塞上橡胶条,在与动臂缸高度平齐的斗杆臂上和动臂缸活塞杆销孔内套上合适的钢丝绳,分别与手拉葫芦连接,然后收紧铁链,即可将活塞杆拉出。

l  更换油封,然后按与拆卸时相反的顺序装复。

网友A:
最好有图片配上就更加清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图片配上就更加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