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IO域没有999.9类型吗

楼主(2016-07-21):
WINCC flexible里面的IO域好像只能这样,就没有999.9这样的数据类型吗?

网友A:
你可以用键盘直接输入。

网友B:
可以直接改变小数点的位置设定的

网友C:
肯定有啊…………………………………………

网友D:
这个是有的,格式样式是可以自己输入的。

网友E:
直接输入999.9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