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转速测量如何实现?

楼主(2016-07-22):
新手求问。要实现转速的测量(200r/min左右),应该用到哪些模块?初步的想法是应该用到计数器,但是计数器怎么输出为频率呢?

楼主:
补充说明:转速信号输入可以用硬件转化为脉冲,但是如何测脉冲的频率呢

网友A:
使用高速计数模块,好像是FM253,本身就有测速模式,设置下即可。

网友B:
普通计数器估计不行哦

网友C:
你测的速度要求很精确吗??如果精度一般的话,可以用接近开关,然后plc高速计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