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工作下的电磁流量计该如何美容保养

楼主(2016-07-22):
   我们要对电磁流量计采取科学合理的维护和保养方法,当停机即不使用时,很多人发现在购买电磁流量计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再次开始使用时发现测量数据的不准确。其实这并不是电磁流量计本身存在的质量问题。而是因为使用者没有按照说明书中的方法保养和维护。

一、电磁流量计维护之零点检查与调整

电磁流量计投入使用运行前,通电后必须在电磁流量传感器充满液体静止状态下调整零点。投入运行后亦要针对使用条件定期停流作零点检查;尤其对沉淀、易污染电极,含有固相的非清洁液,在运行初期应多作检查,以获得经验确定正常检查周期。交流激磁方式的电磁流量计与矩形波激比,更易产生零点漂移,因此更要注意检查和调整。

举两个沉积层产生故障的应用失误的例子。一个是石油钻探固井工程中,灌注水泥浆的流总量是重要工艺参数,经常用高压电磁流量计。仪表间歇使用,用毕后以清水冲洗传感器测量管,其余时间是空管。由于清洗不彻底,测量管内壁残留水泥浆固化成薄层,近二个月积聚形成绝缘层,包覆了整个电极表面,导致运行不正常到最终不能工作。

另一个是电解切削工艺验装置上,用电磁流量计控制饱和食盐水流量,间隙使用一段时期后发现流量信号渐渐减弱,2个月后信号为零。原因是电解切削过程中氧化铁沉积管壁,形成短路所致。清除层积即立即恢复正常。

 二、电磁流量计维护之定期检查传感器电性能  首先,粗略地测量电极间电阻。断开传感器与转换器间信号连线,传感器内充满液体,用万用表测量两电极与接地端的电阻值,是否在制造厂规定值范围内,且所测得两值大体相同。记录下首次测量的电阻值,此值对以后判断传感器故障原因(如沉积层是导电的还是绝缘的)是有用的。  其次,将传感器放空液体,擦净内壁,待完全干燥后用兆欧计测量两电极和接地端子间的电阻。

最后,检查激磁线圈绝缘电阻,卸下传感器激磁线圈,将端子与转换器间接线,用兆欧计测量线圈的绝缘电阻。

网友A:
欢迎楼主常来,好贴加精奖励。

网友B:
你不要拆了重新装不好!!!!!!!

网友C:
保证流量计拆几次就坏了,有可能一次就坏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保证流量计拆几次就坏了,有可能一次就坏掉了

网友E:
我更想知道流量计怎么接线的方法。

网友F(2016-09-26):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楼主辛苦了呀楼主辛苦了呀

网友G(2016-12-27):
流量计要专门安装调试,自己拆和安装不靠谱

网友H(2017-04-20):
你拆了重新装真的好吗

网友I(2017-06-16):
计投入使用运行前,通电后必须在电磁流量传感器充满液体静止状态下调整零点。投入运行后亦要针对使用条件定期停流作零点检查;尤其对沉淀、易污染电极,含有固相的非清洁液,在运行初期应多作检查,以获得经验确定正常检查周期。交流激磁方式的电磁流量计与矩形波激比,更易产生零点漂移,因此更要注意检查和调整。

网友J:
楼主可能是从事流量计生产的,一般的维修工都不敢轻易动电极和电磁绕阻的,可以擦拭一下电极,清除一些沉积物是可以的。楼主举的第二个例子其实不是流量计使用的问题,而是选型出了问题。第一个例子选择电磁流量计也有些不合适。毕竟流量计用起来很少停。

网友K:
楼主说的很好,先赞一个

网友L:
楼主辛苦了呀楼主辛苦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