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台达PLC的时间T

楼主(2016-07-22):
如何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台达PLC的T时间继电器???设备通到选择什么?   难道只能开关量T?

网友A:
把时间传送到一个寄存器中即可

网友B:
时间做成变量就可以了啊,提醒一点做好掉电保持!

网友C:
在设备通道添加里选择TN定时器数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