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modbusRTU读取只显示第一个站点数据问题

楼主(2016-07-22):
用组态王读取modbus RTU来的数据,在单个站点测试均正确,但显示时只显示第一个站点的数据,现请教各位大侠,问题在哪里?

网友A:
看看你的地址设置

楼主:
地址设置没问题,两个设备单个读数据可以的,但是在一同一画面时,第二站点数据为0不刷新

网友B:
检查一下,设备名不同,地址不同才行

楼主:
检查了,没问题,关键是我在另一画面让输出另一个站点的通讯值后,在统一显示通讯值得画面又出现了,但是数据不刷新

网友C(2017-09-04):
最好检查一下站号之类的东西

网友D(2018-08-20):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应该是通讯时间冲突问题。可能是几乎同时发出读几个数据的命令,返回也可能同时,造成通讯错误。目前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