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连接不同截面、不同金属的电缆芯线

楼主(2016-07-22):
     当连接不同金属、不同截面的电缆芯线时,应使连接点的电阻小而稳定。相同金属、截面的电缆芯线相接,应选用与缆芯导体相同的金属材料,按照相接的两芯线截面加工专用连接管,然后采用压接方法连接。当不同金属的电缆芯线,如铜和铝需要连接时,由于两种金属标准电位相差较大(铜为+0.345V,铝为-1.67V)会产生接触电动势;当有电解质存在时,将形成以铝为负极、铜为正极的原电池,使铝产生电化腐蚀,从而增大接触电阻。所以连接两种不同金属电缆芯线时,除应满足接触电阻要求外,还应采取一定的防腐措施。一般措施是在铜质压接管内壁上刷一层锡后再进行压接。

网友A:
这个写的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