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选型应用

楼主(2016-07-22):
            PLC的选型

PLC的技术进步跟计算机的发展极为相近,就是随着芯片技术(CPU内存和专用芯片等)的发展每隔数年几乎就能出现一代或称一族新的产品。无非是计算速度的加快,最能表现的基础运算速度就是例如到FX2N这一族产品0.08微妙1步基本运算指令,更快当然就更好。但是即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的早期产品F1系列,在实际应用中没有听说过由于运算速度而出现问题。只能说这是一个随时间推进作为选型的参考量数据。

PLC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就比如我们现在作设计用来画图的软件AutoCAD来说,它有很多工具,比如画直线、画圆、拷贝、阵列等等,给你工作带来方便。PLC所含各种工具的多少和这些工具所具有的能力,例如我们看硬件手册,内部有多少M(继电器)、D(各种数据寄存器)、T(定时器)、C(计数器和高速计数器及对应的硬件接口)、S(状态)等等。这是明确的和能够看得到的。还有软件拥有的功能特别是潜在的能力,一般不大可能一本数百页的手册看的很透彻,也就是“估算”一下而已。还是前面打过的比喻,你在工程上需要画一个直径是D的圆,那么你所选用的PLC加上你的编程能力能画大于D的圆就行。

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能够编程后模拟运行(不是全部指令都能模拟),这一点对初次或者甚至是熟练的编程应用者非常必要和方便,能够有所预测,能够模拟实际的运行情况,有没有其它或者意外未曾想到的情况出现?你在硬件(电气原理图)设计过程中就能穿插编程模拟运行一些分部程序来验证硬件设计的正确性。

当然,确定PLC的入出点数是最现实的,比如入出大于256点,一般就要选用中大型的PLCAQ系列。或者最多单机不算Link的话用矩阵指令可到约300点左右。还应留有一定裕量的入出点,特别是输出点,万一长期运行或意外导致损坏不至于必须要更换PLC

即便对于设计来说,比如一台交流电机如果按钮起停,是3入一出。如果省略热继电器的输入把它的常闭点串入接触器的线圈也非不可,省略一个输入点,但是PLC就“不知道”热继是否动作。你要是在软件中用ALT指令,你就只用一个按钮(占用1个输入点)操控起停,即按一下起,再按一下就停。这就与操作习惯又有关系了。有的企业比较喜欢“节约”,尽量用小型PLC,尽量少用入出点(便宜),但缺点是部分应有功能的缺失。

总之,PLC选型时注意到以下几点对日后的工作有利:

1.近年产品;

2.入出点数充分并有裕量;

3.能模拟运行起码是程序框架部分的模拟运行非常有用(如Work2);

4.最后,可从从三菱官网下载一个FX系列PLC的硬件配置软件,以验证硬件配置的正确性。

网友A:
这只是三菱系列的PLC选型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