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很烂的程序怎么办?

楼主(2016-07-22):
这么多年调试程序,总会接手一些改造项目,有时候碰到一些新手编程,程序杂乱无章,没有注释,用的中间继电器也毫无规律可寻,要实现一个功能的程序段分开几段来写,还要放在不同的位置,有时一接手就要找输入输出信号,逻辑关系也是很奇特,还有一些不起作用的程序也放在程序里面,有时真的很无奈。在一旁的客户还怀疑你会不会调试。想知道各位调试高手你们是怎么应对这些问题!

网友A:
修改别人的程序,或者调试别人的程序,最好在客户那试车之前自己先熟悉下程序,与程序员沟通好哪些需要修改的,否则到了现场再电话联系咨询,那样有很多的不方便。

网友B:
觉得首先要了解工艺和动作流程吧,实在不行自己写也可以

网友C:
事前多做准备,或者干脆写个新的

网友D:
前期了解程序结构,不行就重新写

网友E:
除了一点点啃,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时就需要一些沟通上的技巧,要让客户知道面临的问题是多么的棘手。

网友F:
自己有能力何必耗时间去搞清楚原程序,还不如了解设备生产工艺和过程重新编写一套新的程序,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除了一点点啃,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时就需要一些沟通上的技...

说的都很在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自己有能力何必耗时间去搞清楚原程序,还不如了解设备生产...

重新编写,人家熟悉工艺都可能花了几个月甚至数年才完善,哪里可能在短时间内重新写得出来哟!

就算是自己写的程序,要改下,要升级都得小心翼翼的,测试了又测试,拿到现场都可能出现问题。

不是个个都是牛人呀!

网友:
高手是不问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自己有能力何...

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一点点啃,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时就需要一些沟通上的技...

有时间的话,再难的问题也不是问题,多数都是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期了解程序结构,不行就重新写

都是几千步的程序,时间不等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别人的程序,或者调试别人的程序,最好在客户那试车之...

关键是去哪里找这个程序员,别人调试好就走人了。

网友I:
有道理,程序写完 我是后面加注释的

网友J:
当遇到很烂的程序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格掉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J:
当遇到很烂的程序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格掉重写。

还真没有你想得这么简单!

网友K:
一般我是现场碰到问题解决问题,在源程序上直接加

网友L(2017-07-05):
路过,,,,,吸收一下各路大神的经验

网友M(2018-04-23):
谢谢你们大侠

网友N:
直接自己写,重写比调试别人的程序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