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面板跟200PLC怎么做到相互控制

楼主(2016-07-22):
带485通讯的情报面板上有运行灯和启停按钮,怎么样做到在西门子200PLC监控中启停地址写入“1”,然后情报面板运行灯亮,在按面板上的启停按钮,运行灯灭:反之也行

运行灯的地址是40025,启停按钮地址是40001.

之前我用MODBUSPOLL测试软件测试面板40001写入“1”灯亮,按启停按钮监控显示“0”:或者按启停按钮监控显示“1”,地址40001写入“0”关闭;地址40025写入“1”灯亮,写入“0”灯灭。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正在做程序的时候就做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需要用到子程序转换之类的。求助高手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search?word=485%CD%A8%D1%B6%C3%E6%B0%E5%B8%FA200PLC%D4%F5%C3%B4%D7%F6%B5%BD%CF%E0%BB%A5%BF%D8%D6%C6&org=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sear...

我做过通讯了,没问题,这面板有温度显示已经设定跟PLC上能互联,就是按钮和灯跟PLC不能做到相互控制

网友B:
只要有通讯协议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通讯协议就可以啊!!!!!

但现在简单的程序达不到这功能,做局部变量的子程序转化的话,我没有明确的方向

网友C(2018-08-15):
使用耐特PLC做相互控制时, 需要注意,如果是同一个寄存器单元的相互控制, 需先判断寄存器变化后,再将出现变化的这个数据传递出去,控制未变化的数据,否则只能做单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