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求助帮忙

楼主(2016-07-22):
请教一下,台达PLC,型号为DVP-40EH与电脑的通讯线,和三菱PLC型号为FX1N-40MT与电脑连接的通讯线一样吗,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台达是RS232的,三菱是RS422的,完全不一样。

网友B:
不同PLC 通讯接口可能不一样吧  最好看PLC手册

网友C:
可以自己做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台达是RS232的,三菱是RS422的,完全不一样。

试试信捷的,也许可以

网友E:
自己做跟线吧,怎么都行

楼主:
谢谢各位给予的指导,学习了

网友F:
台达的和三菱的不一样,早期的士林的三菱的一样,网上有接线图,自己做一条使用。

楼主:
谢谢指点,需要加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