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定时定速如何设置

楼主(2016-07-22):
森兰变频启动30hz 10分钟40hz 20分钟45hz 分时分段调频  解决方法

网友A:
你不用plc吗?????????

网友B:
用时间继电器启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pl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时间继电器启动切换

网友C:
使用F8功能直接设置,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D:
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组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