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proface里面程序,程序不要了,要清空它

楼主(2016-07-22):
一个旧的触摸屏,型号是GC4408W,里面有设备程序,打算清除了,传上自己出程序学习一下,但是下载程序时提示有密码,无法下载,软件也没有看到清楚程序的选项,这是怎么回事?触摸屏点击进入离线模式,也要输入密码,输入1101也不对,这是怎么个情况,怎么清楚里面的程序?请大师指教

网友(2016-08-25):
这个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呢!我倒是有清过,但就是不知道1101有用的情况下

网友A(2016-10-10):
找到原始文件,有个文件夹里有密码

导出密码设置。将在指定的输出位置创建[security]文件夹,并将文件名为“security.csv”的文件保存到该位置。

应该就是这个  你试试

网友B:
谢谢谢谢,好好的文章,十分感谢

网友C(2019-09-04):
有原文件还要怎么导入,直接打开就可以看到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有原文件还要怎么导入,直接打开就可以看到了,哈哈

网友D(2020-05-10):
Proface普洛菲斯-解-密,GP-3000,GP-4000,GP-5000,GP-2000,GC,GE.AST3000/4000全系列-解-密,上传密码-解-密,程序文件打开-解-密,超级用户-解-密,用户密码-解-密。1-8-7-1-8-6-6-3-6-4-3